串口助手没有收到数据

楼主(2014-06-17):
Launch Pad试验板,MCU是MSP430G2553。写了一段程序,目的是MCU发送数据到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可查看到数据。结果只是在MCU的P1.2(TXD)引脚上测得有信号,串口助手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A:
是不是差什么步骤啊

网友B:
码率和协议一致才行啊

楼主:
设备管理器中已有安装虚拟串口,串口号是COM3。串口助手也设置了COM3,波特率的设置也与实际测得信号一致。

网友A:
那你是USB转串口?要测下直接到电脑那边的电平,看有没有

楼主:
是的,Launch Pad的Mini USB口与PC相连。在USB数据线上也测得信号(一组组的脉冲信号)。

网友C:
波特率。校验位等与程序是否一致,这些设置一定要弄好,还有电平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是没MAX3232的 只能芯片与芯片之间通信, 要与上位机通信必须要抬高TTL电平,但这个板子上没MAX3232!!明白?

网友E:
跟PC通讯 需要RS-232标准串口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F:
可以不用MAX232,但是你单片机里应该把USB协议转成串口协议,虚拟串口才会有数据

网友G:
嗯,前提是你要转换协议,同时要装虚拟串口,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G:
最快的方法就是MAX232转电平了

楼主:
哦,我明白了,多谢啊

网友H:
能再具体一些吗

网友I:
这种问题有经验的话很好查的

网友J:
条件不足 无法帮助楼主判断

网友K:
将DB9的2脚和3脚联接,发送数据,看能否收到。

网友L:
用示波器看下就好

网友M:
虚拟串行口的端口可改的?要不是驱动程序还没安装!

网友N:
好好地检查下波特率方面的设置的吧

网友O:
软件硬件上都需要注意的

网友N:
这个看下串口的波特率等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