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氙气灯控制电路原理

楼主(2014-06-17):
求氙气灯控制电路原理。
有人了解氙气灯控制原理,步骤,有没有推荐的资料?

网友A:
曾经做过这个,简单讲就是高压电容对氙气灯放电,氙气在高压下电离发光,当然需要先有个约数千伏的触发电压加在氙气灯的控制极,另外还需要一套控制触发的电路使氙气灯按需要的频率闪光,需要进一步了解可邮件我XUANKANG@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