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差分输入范围

楼主(2014-06-17):
在OPA2171的产品手册上找不到“差分输入范围”相关的信息

网友A:
啊?那是否可以认为差分输入电压是不受限的?

楼主:
我也这么想,只要输入电压没有超出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

网友B:
怎么会没有呢?
没有仔细看手册吧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1)VCM                   (V–) – 0.1V            (V+) – 2V

网友C:
产品手册上没有“差分输入范围”相关的信息,但是最大输入电流为+/-10mA。

网友D:
大部分的运算放大器的的输入引脚之间都是钳位二极管,目的是在过载条件下的保护作用。大部分的运算放大器会运行于相同电压下的负反馈。在输入引脚上施加大差分电压也叫做(也叫做故意剥离)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非线性结果,引起钳位或者损坏器件。

网友D:
对于比较器,在另一方面而言,输入设计为运行于较大的差分电压条件下。比较器不是运行于封闭回路,它们一般具有更快的回转速度,并且期望输出电压接近电源布线的极限。

网友E:
对,不建议将运算放大器当做比较器来操作。原理上来说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接受有限的比较器性能,以及需要额外注意对器件的保护。

网友F:
OPA2171产品手册上关于“过电应力”的部分展示了通过使用串联电阻来限制输入电流保护运算放大器输入的方法。

网友G:
在做放大功能下,差分输入范围受虚短限制,在IN+和IN-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差分电压。

网友H:
主要受共模电压范围限制。

网友E:
楼上正解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I:
这个在手册上会有的吧,是有范围限制的,一般是稍低于供电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