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示波器

楼主(2014-06-17):
20M以内的就可以,便宜点的。
接受国产,但要有点口碑。
手持式的也可以,但要可靠,不要自己开发的那种。

目前就看到一个最便宜的优利德2052和UTD2012,怎么样?

网友A:
前段时间见过一个优得德的示波器。。。。。。。差评。
不知道现在改进了没有,应该会改进,如果他们真的想做示波器的话。

楼主:
听说普源的好点.看了下,最便宜的是DS1052,怎么样?

网友B:
普源还是好于优利德,但也不咋地,要是我认可买二手泰克,也不想买国产滴

网友C:
大神这么节约?我买的泰克熊猫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这么节约?我买的泰克熊猫示波器。。。。

我不需要那么多功能,
只想看看波形.

网友D:
安泰信的应该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E:
普源精电,还不错,我们用了好多年了,就是时间调节旋钮的程序写得不好,有时候很难调,不知道现在的改好了没有。

网友F:
应该还有个价格预算吧,没价格也不好推荐,质量要还的话,还是考虑泰克、安捷伦、日置等,要求不高选个低端的,国产的性能不怎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