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高温条件下磁芯饱和

楼主(2014-06-17):
(无正文)

网友A:
查查曲线吧,在一定的温度内倒还不容易饱和。可达到某个值后,则突然会失去磁性。

网友B:
路上回复的不错,看看磁性的datasheet会有说明的

网友C:
此问题有类似答案,可以查看http://bbs.**/topic/223435

网友B:
磁芯饱和与温度并不是线性关系   在一定范围内   温度与磁芯饱和成线性关系   这个看一看你用的那块=款变压器就行了    呵呵

网友A:
温度确实会影响,最好看看规格书

网友D:
温度与磁芯饱和成线性关系

网友D:
太高温度当然对变压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楼主:
通过各位的提点了解了,结贴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晚安

网友E:
高温跟低温的肯定会对磁芯产生影响的

网友E:
需要根据实际的影响情况做下补偿处理的

网友F:
高温下肯定会导致磁芯饱和的,这个需要加上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