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仿真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照书上做的一个简单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可是波形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电路图
Vc处波形,

Ve处波形

怎么波形是这个样子的咧,完全不对啊,电路是这样连的呀!!!

网友A(2014-06-17):
XFG1的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B:
搜索视频看别人做效果比仿真好的多

<embed src="http://www.tudou.com/v/kqaVwg2Ha7I/&bid=05&resourceId=0_05_05_99/v.swf"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mode="opaque" width="480" height="400"></embed>

网友C:
R3太大,用5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XFG1的参数没设置对。

这样设置有错吗???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A(点评):
设成1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太大,用5K试试。

依然如此,跟电阻参数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FG1的参数没设置对。

还有,Vb处的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依然如此,跟电阻参数关系不大!

b极的偏压2.7v,扣除0.7v,则e极2v,Ic=1ma,R2占2v,R3占10v,三极管只有3v。这样该不该减小R3。

楼主:
引用 网友C:
b极的偏压2.7v,扣除0.7v,则e极2v,Ic=1ma,R2占2v,R3占10v,三极管只有3v。这样该不该减小R3。 ...

可是我按你的做法做了的,还是波形不对呀!还有此电路图是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的基本电路,应该不会有错的!还有关于你说三极管只有3V道理就减小R3我不是很明白,三极管只有3V,你是指的Vce间的电压吧,只有3V会影响它的工作吗????

网友D(点评):
基极电压是3V,输入电压峰值就不能超过2.3V,不然输出信号就砍头了

网友E:
同学们把仿真扔到一边去吧

楼主现阶段还不到”学用仿真“的时候
建立静态工作点及偏置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按你的做法做了的,还是波形不对呀!还有此电路图是在上的基本电路,应该不会有错的!还有关于你说三极 ...

你首先确定,R3换成5K后,两端电压是不是5v左右,如果是,波形还不行,就在R4接旁路电容。或者R4改为1K,R1改为170K。还有输入信号强度不能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确定,R3换成5K后,两端电压是不是5v左右,如果是,波形还不行,就在R4接旁路电容。或者R4改为1K, ...

您分析的蛮对的!是我将输入信号振幅搞大了,应该是1Vp-p,我搞成了5V-p,所以出现了削顶现象!
书上说"Rc值太大,则在Rc本身的压降变大,集电极电位下降,在输出振幅大时,集电极电位靠近发射极电位,削去输出波形的下侧"我不知怎么理解,有没有形象点的数学公式跟我解释一下下!!!!

网友C:
   当Ib增大时,Ic随之增大,R3的压降也增大,那么,C极对E极的电压要变小,如果原来就很小,就没有减小的余地,顶就被削。这是草根的说法。一般C极电位为电源一半,R4取值不大于R3的1/10,特殊情况另当别论。

网友F:
其实就是没有满足三极管导通的条件

网友D:
给楼主一点提示:
1. 要保证5Vp负半周输入不断头, 基极电压必须至少达到5v+Vbe=5.7V, 先根据这个条件去确定偏置电压;
2. 要保证5Vp正半周不削足. Vce不能小于1V, 即Rc上的电压最大值为15-1-5*2=4V, 得Rc//RL=Re*4/2*5=0.8k, 你仅仅是做一个试验, 没有RL, 取750R就行了。
这样一改,电压增益为0.35倍,显然无实用价值。
大动态输入的电压放大器,输入阻抗要很高,要么将放大器自身输入阻抗设计的很高,要么在输入端串电阻匹配。不管怎么做,要想保证增益大于1, 输入Vp都不能超过放大器供电电压的1/4, 如果要准确的话, Vpmax=(Vcc-1)/4

网友D:
实际上,由于BJT在临近饱和区和截止区时线性很差,虽然有局部负反馈,肉眼看不出很明显的失真,但失真仪的读数增长已经很明显(几到几十倍或更高)

网友G:
你确认是  原图吗??我可有这本书的哦,,呵呵
三极管换了嘛,,那你就要相应调整基极偏压啊,,或者用电位器,,慢慢调~~

网友H:
-------------------------------------------------取自 晶体管电路+第一册 125页------------------------------------------
单管交流放大器的设计中,必须注意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信号不失真,这包括:
(1) 不截止的条件: Ib>Ibm
(2) 不饱和的条件:考虑到带负载的情况,应有 (Uce)min=Ec - IcRc-IcmR'f > 0.5V
式中,Icm为集电极信号电流的峰值
--------------------------------------------------------------------------------------------------------------------------------------
感觉跟15楼的提示差不多~ 不清楚第二个条件式子是如何成立的?@PowerAnts 能否解释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