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139A是否适合28V到3.3V的转换

楼主(2014-06-17):
(无正文)

网友A:
单电源供电?

楼主:
对,28V。Vref为12V,上拉到输出电压为3.3V。如果要使用SN74LVCH244A,我如何才能确定我所需要的上拉电阻值呢?

网友B:
你理解了LM139A的操做了吗?

楼主:
嗯,如果我的V-设定为12V,那么V+是0V或者28V,Vcc是28V。一旦V+是28V,输出即为集电极开路。这会将输出下拉到GND。一旦V+是0V,OUT会被上拉到3.3V。

楼主:
换句话说,这是反相的。如果我将V-设定为28V或者0V,V+设定到28V,输出会是GND吗?假设V-是0V?

网友C:
如果输入变大,比较器将会工作。如果IN+>IN-,输出会转换到正向模式。如果IN->IN+,输出会转换到负向模式。因为LM139是漏端断开的,当IN+>IN-时输出电压会被上拉到特定的值,在你的项目里是3.3V。请查看附件的图表以及TINA仿真结果,从而确定你的计划。当输入(VG1)大于12V(IN- > IN+)的时候,输出被下拉。当VG1小于12V(IN+ > IN-)的时候,输出被上拉到上拉电压。在低到高的转换过程中上拉电阻会影响上升时间,并且影响LM139内的低侧晶体管的电流消耗,在你的应用中,1k到10k的电阻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关于你的“会是怎样”的问题,如果V-=28V、V+=28V(假设这是在器件共模输入的范围内),输出是否会转换取决于比较器输入电压的偏置情况。

网友C:
在温度/时间/湿度以及许多其它的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偏置电压会变化,所以你的输出可能会转换到某一模式,或者在两种模式中间震荡

网友D:
楼上够给力

楼主:
是啊,我好好专研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变大,比较器将会工作。如果IN+>IN-,输出会转换到正向模式。如果IN->IN+,输出会转换到负向模式。 ...

楼上关于这个问题说的比较清楚地啊,我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