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一直是灰的,不是哪里不小心设置错了

楼主(2014-06-17):
(无正文)

楼主:
按f9也没用

网友A:
有个图示吗?

网友B:
之前编译过的文件,一定要编译一下,才能添加中断标记

网友C:
不是中断标志吧。。。

网友D:
嗯,那是断点,不是中断标志

楼主:
哦,I have a big mistake

楼主:
赶紧结贴闪人

网友E:
重启电脑的看看的啦

网友F:
看下设置的吧,一般的对照检查下的都可以检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