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承受3.8V的输入电平

楼主(2014-06-17):
+3.3V供电的74AHC14可以承受3.8V的输入电平吗

网友A:
楼主想要做什么?

楼主:
想用74AHC14用来做5V系统和3.3系统的电平转换

网友A:
74AHC14是3.3V供电的

网友B:
HC 属于 CMOS 电路, 在输入端都有二极管对电源钳位保护.

网友B:
由于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会低于 0.5V, 所以输入 3.8V没有问题.

网友C:
但是我们做设计, 不应该使用极限性能.

网友C:
象这种情况, 推荐楼主在输入端串一个限流保护电阻以避免更高的电压对器件造成损害

楼主:
嗯,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D:
因为5V输入高于电源电压的3.3V,可能会导致输入clamp。

楼主:
我该怎么办

网友A:
你可以选择TI的level translator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E:
该怎么办?
1. 输入端串联保护电阻
2. 用专业的电压变换的芯片, 比如 74LVC4245

网友F:
3.3V变换到5V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吧!用两个三极管即可实现了。如附图,当3.3V系统高电平信号输入时,Q1导通,Q2截止,在5V输出端得到5V电压,当.3V系统低电平信号输入时Q1截止,Q2导通,在5V输出端得到低电平。本电路还可以将5V转为3V,只有将上拉的电压换为3.3V即可。

两个三极管,3个电阻.非常不推荐使用.

网友A:
使用OC门电路

楼主:
输入clamp是啥意思啊

网友G:
clamp应该是电压钳位

网友H:
嗯,输入高于电源电压时半导体IC很容易引发自锁、可控硅效应

网友D:
额,所以要注意啊

网友I:
应该可以的,你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

网友J:
楼主,这已经超出了其容许的输入电平范围的,会造成系统不稳定的

网友K:
74HC14是一款高速CMOS器件,74HC14引脚兼容低功耗肖特基TTL(LSTTL)系列。74HC14遵循JEDEC标准no.7A。74HC14实现了6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可将缓慢变化的输入信号转换成清晰、无抖动的输出信号。

网友K:
主要参数:  典型电源电压:5.0V   正向输入阀值电压:VT+=1.6V   负向输入阀值电压:VT-=0.8V   驱动电流: +/-5.2mA   传输延迟:12ns @5V   逻辑电平:CMOS   引脚:14   封装类型:DIP
这样看的话,是可以的啊

楼主:
了解了,多谢各位大师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大伙晚安

网友L:
这样对元器件是有影响的,一般简单的处理办法的就是以一个匹配电阻的

网友L:
阻值100欧姆即可,实际试下的啊

网友M:
搞个5V转3.3V的芯片;设计很简单

网友N:
关键是信号的频率!如果低频串个电阻就行,频率较高且对边缘定时有要求就不能简单对待啦。

网友O:
CMOS的输入电平?好像猫看见了老鼠!

网友P:
超过钳位电压, 导致钳位二极管正向导通, 如果信号源的强度很大, 最简单的方法可以串一个电阻在输入电路里

网友Q:
长期这样使用的话是不可以的,短期内还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Q:
这个正如楼上所说,需要加上匹配电阻的,简单方法

网友R:
这个还是多加点注意的啊,电频不匹配很容损坏芯片的

网友S:
还是需要注意电平匹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