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BQ34z100+s8254AAF四节锂电池方案 i2c通讯断电之后无法通讯(或

楼主(2014-06-17):
各位大侠:
                 公司刚接到一个项目,由四串电池,采用的是TI的BQ34z100 加上精工的8254四串方案,板子已经贴片完成,但是在调试中,BQ34Z100通讯问题i2c时有时无,现象我描述下,板子在接上电池时四串,接上EV2300连接到电脑,通过短接B+与P+,通讯有的时候能打开(上位机能显示),但有的时候怎么都打不开,电池保护那边确定没有过充过放保护,当电量计能连上上位机时,然后再断电   再重新接上电池,通讯就怎么都连接不上了,2.5V电压有  板子的硬件是根据TI 的推荐方案,就是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BQ34Z100的BAT管脚接一个电容没有使用推荐电容(3300Pf),我用的是4700PF,还有一个是分压电阻,我使用的是18K+330K,其他的跟推荐方案一致,但是就是会出现上述通讯问题。急!!!!!!!!我想问下这个330PF的电容使用大了影响通讯吗,还是说其他问题造成的,希望有使用过这个电量IC能给点宝贵意见?

楼主:
附件是TI推荐的方案。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为了大家能方便观看,我在附件上标出了我修改的地方。图上写错了 是用的4700pf

网友A(2014-07-17):
搞定了吗?可以找我!

网友B:
你的I2C没有上拉吗?上拉到几V电源上?上拉电阻多大?I2C的通讯电平匹配?
通讯不正常时,检查如下几项?
1.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
2.I2C上拉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用示波器看一下I2C数据?

网友C:
系统运行时、掉电不能超过25mS。不能通讯时、复位后看看?…
能!…证明电源有延时。不能!…嘿嘿!系统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