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 串口通信

楼主(2014-06-17):
串口通信是最简单的通信方式之一,而且十分常用。于是,我拿到我的新BB-Black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测试它的串口通信。
由于BB-Black采用3.8的内核,硬件是采用设备树的组织方式。所以,如果硬件没有自动加载,在操作硬件之前要先加载硬件。
我需要加载的设备是UART2,它对应于/dev/ttyO2。首先我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了它的设备树文件/ttyO2_armhf.com-00A0.dtbo
下载后需要把这个文件复制到我的BB-Black上:
在Ubuntu终端中键入:
  1. scp ttyO2_armhf.com-00A0.dtbo root@192.168.7.2:/lib/firmware/
然后需要输入密码之类的。
ssh到BB-Black上,然后
  1. cd /lib/firmware
  2. ls ttyO2*
屏幕会输出以下信息:
/lib/firmware/ttyO2_armhf.com-00A0.dtbo
说明文件确实复制过来了。
之后就是要加载。加载是通过操作/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这个文件完成的。
由于我们经常会操作/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这个文件,不妨设置一个环境变量SLOTS
  1. echo SLOTS=/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 >> /home/root/.profile
okay,下面键入
  1. echo ttyO2_armhf.com > $SLOTS
这样,应该就可以加载成功了。如果不确定,可以查看一下:
  1. cat $SLOTS
如果输出结果中有下面这么一行,说明你的UART2确实是加载成功了:
8: ff:P-O-L Override Board Name,00A0,Override Manuf,ttyO2_armhf.com
下面我们就来操作一下串口。
串口在Linux中就是一个文件,因此只需要像文件一样操作它就可以了(在shell里是这样)。
首先在你的Ubuntu或者其他发行版的Linux中打开minicom
  1. minicom -D /dev/ttyUSB1 -b 9600

在BB-Black中键入:
  1. echo "This is 1st test" > /dev/ttyO2
如右上方窗口,这时你会发现minicom的窗口中出现了“This is 1st test”,如左下方窗口:

上面说明了从BB-Black想串口写消息,Ubuntu可以收到。
下面再测试相反的过程,从Ubuntu的minicom中写消息,然后在BB-Black中读。
想要从BB-Black中读,只需要在BB-Black中键入:
  1. cat /dev/ttyO2
然后在minicom中写入任意的信息。这时我们会看到BB-Black中也确实收到了这个信息。

Okay,大功告成!
期待和大家一同交流学习。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也可以参阅我的博客
当然了,在下面一起讨论会更好。谢谢。
@zhangman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找了半天,没找到串口,原来串口还没装啊

默认只有/dev/ttyO0,也就是板子上单独的那几个排阵对应的UART0。其他的都是要加载的。

网友B:
简单明了,不错

网友C:
这个很详细

网友D(2014-07-17):
楼主求助~
echo SLOTS=/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 >> /home/root/.profile    我的是bone_capemgr.9
还有输入echo ttyO2_armhf.com > $SLOTS命令之后,总是有:
-bash:$SLOTS:ambiguous redirect   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对于前者,就按照你的输入。也就是9。
后者,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把$SLOTS换成/sys/devices/bone_capemgr.9/slots 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于前者,就按照你的输入。也就是9。
后者,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把$SLOTS换成/sys/devices/bone_cape ...

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你学习

版主谦虚了,我也只会一点点,过了这两天好好捣鼓捣鼓。

网友F(2014-08-21):
现在的年轻人  好腻害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年轻人  好腻害的样子啊

没有啦:P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啦

兄弟   等待周末这两天你的视频分享啊

网友G:
厉害,真不敢相信,你还是学生!

网友E:
不好意思   刚处理   已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刚处理   已更新

主要是我之前没有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之前没有看到。

楼主   双手等视频分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双手等视频分享呢

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被逼疯啦   抽时间帮忙处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被逼疯啦   抽时间帮忙处理啦

问题已经解决。明天搞。

网友H(2015-11-05):
hi,你好,看了你的帖子很有收获,但是我们按照BBB自己设计的板子,然后编了一个kernel进去,结果没有slots这个文件,也就是说/sys/devices/bone_capemgr.8/目录下面没有slots文件,只有 modalias power subsystem uevent 这四个文件夹,请问为什么?多谢指点。

网友I(2016-07-0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明天搞。

请问一下,串口调试完之后如何退出?每次都要重新登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