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一段关于2FSK解调的代码没看懂

楼主(2014-06-17):
没看懂什么原理,求大神指点!
moduleFSK2_JT(
                clk,
                rstn,
                in,
                out
                );

inputclk;
inputrstn;
inputin;
outputout;

regout;
integeri;
integerj;
reg[3:0]i_tmp;
reg[3:0]cnt;
regyt,y0,y1,y2,y3;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cnt<=0;
elsebegin
      if(cnt==4'b1111)cnt<=0;
      else cnt<=cnt+1'b1;
     end
end

always@(posedge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i<=0;
elsebegin
          if(in==1)i<=i+1;
     else if(in==0)begin i<=0;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begin y3<=0;i_tmp<=0;end
     else
     begin
         if(i==4)
           i_tmp<=i;
         else
           i_tmp<=0;
         if(i_tmp>=1)
           begin
              i_tmp<=i_tmp-1'b1;
              y3<=1;
           end
         else
           y3<=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begin y0<=0;end
elsebegin
        y2<=y3;
        y1<=y2;
        y0<=y1;
        yt<=y0;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begin out<=0;end
elsebegin
        if(y3==1|yt==0) out<=0;
        if(y3==0|yt==1) out<=0;
        if(y3==0|yt==0) out<=1;
        if(y3==1|yt==1) out<=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你只看输入 输出就行了

网友A:
信号是做解调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