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2安装出现问题

楼主(2014-06-17):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No valid license found for this product
对程序进行编译就会有这个错误,用软件**了啊,也在网上查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希望高手帮助啊

楼主:
卸载好几遍了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没有把注册机的0x.....字串的小写字母改为大写字母,就是GetID(即Host ID)栏里的字符,举个例子我的注册机的Host ID为“0x21e4f” ,把它改为大写即“0x21E4F” ,然后点生成Generate生成licence 号

网友B:
用iar ew430 v4.20的和谐文件就可以了,网上可下。

网友C:
直接在网上找一个**器,然后点击**,不过安装IAR软件时,运行那个**器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把那个hostid号中的小写字母改成大写字母,然后点击生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