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和电容封装与其他种类封装的介绍

楼主(2014-06-17):
封装尺寸与功率关系: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封装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
      0402=1.0mmx0.5mm
  0603=1.6mmx0.8mm
  0805=2.0mmx1.2mm
  1206=3.2mmx1.6mm
  1210=3.2mmx2.5mm
  1812=4.5mmx3.2mm
  2225=5.6mmx6.5mm
贴片电阻电容常见封装有9种(电容指无级贴片),有英制和公制两种表示方式。英制表示方法是采用4位数字表示的EIA(美国电子工业协会)代码,前两位表示电阻或电容长度,后两位表示宽度,以英寸为单位。我们常说的0805封装就是指英制代码。实际上公制很少用到,公制代码也由4位数字表示,其单位为毫米,与英制类似。

楼主:
封装尺寸对应关系如下表:
英制
(inch)
公制
(mm)
长(L)
(mm)
宽(W)
(mm)
高(t)
(mm)
0.60±0.05
0.30±0.05
0.23±0.05
1.00±0.10
0.50±0.10
0.30±0.10
1.60±0.15
0.80±0.15
0.40±0.10
2.00±0.20
1.25±0.15
0.50±0.10
3.20±0.20
1.60±0.15
0.55±0.10
3.20±0.20
2.50±0.20
0.55±0.10
4.50±0.20
3.20±0.20
0.55±0.10
5.00±0.20
2.50±0.20
0.55±0.10
6.40±0.20
3.20±0.20
0.55±0.10
封装尺寸与功率有通常如下:
英制
功率W
1/20W
1/16W
1/10W
1/8W
1/4W
1/3W
1/2W
3/4W
1W
关于电容的封装除了上面的贴片封装外,对无极性电容,其封装模型还有RAD类型,例如“RAD-0.1”“RAD-0.2”等,后缀数字表示封装模型中两个焊盘间的距离,单位为英寸。有极的电解电容的封装模型为RB类型,例如从“RB-.2/.4”到“RB-.5/.10”,其后缀的第一个数字表示封装模型中两个焊盘间的距离,第二个数字表示电容外形的尺寸,单位为也是英寸。

网友A:
很实用的介绍……

网友B:
学习了 下次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C:
是不是经常有人把这两个搞混?

网友D:
我们常说的0805封装就是指英制代码 实际上公制很少用到

网友E:
都还没入手 留下以后看

网友F:
下次会好好辨别一下的

网友G:
非常实用 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H:
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I:
顶一下 有这个就方便多了

网友J:
没接触过 友情帮顶

网友K:
多介绍几种就更好了

网友L:
有了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M(2014-07-25):
挺实用的 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N:
不是特别详细 所以有一点不太懂

网友O:
感觉不是很全面

网友P:
挺实用的 就是有点少

网友Q:
再详细一点就能解决很多细节的问题

网友R:
实际上公制很少用到

网友S:
下次可以有一个选型参照了

网友T:
下次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