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过流保护设计

楼主(2014-06-17):
 1 引言

  家电、便携电子设备和手持电器的迅猛发展,已使电源适配器芯片成为集成电路的大宗产品类。由于该类芯片中内嵌集成或需要外部连接功率LDMOS 管,应用中的LDMOS 管又需要直接和高压相联接并通过大电流(目前的LDMOS 管已经能耐受数百乃至近千伏的高压)。因此,如何保障芯片和LDMOS 管的安全工作是芯片设计的重点之一。

  利用片上二极管正向压降的负温度特性来监测芯片的热状态,进而控制功率LDMOS 管的开关是一种可行的安全设计方法。但是由于硅片存在热惰性,故不能做到即时控制。该方法更适宜作安全设计的第二道防线。

  从芯片设计看,要确保适配器芯片使用的安全性,比较好的方法应该是直接监测流经LDMOS 管的大电流或LDMOS 管的漏极电压,以实时监控芯片的工作状态。一般采取两种方案:(一)在功率MOS 管源端对地串联一个小电阻用于检测源极电流,如图1(a)所示;(二)是通过检测电路监控LDMOS 的漏端电压,如图1(b)所示。前一种方案至少有以下缺点:(1)由于工艺存在离散性,电阻值很难做到精确(误差在20%左右);(2)源极串入电阻后,使原本导通电阻很大的LDMOS 管的管压降进一步增大,功率处理能力变弱;(3)电阻上流过大电流,消耗了不必要的能量,降低了开关电源的转换效率。

图1(a)串联电阻检测电流图1(b)直接检测漏端电压

楼主:
 而采用后一种方案,因为利用了集成电路的特点(电压采样电路的电阻比精度很容易做到1%),电路处理并不太复杂。重要的是LDMOS 管没有源极串联电阻,可减少能量损耗,不影响LDMOS 管的功率处理能力,提高了电源转换效率。

  直接检测漏端电压判断LDMOS 是否过流的设计思想是在LDMOS 管导通时,通过采样电路检测LDMOS 漏端电压,经比较,过流比较器输出一个低电平过流信号以关闭LDMOS 管;而在LDMOS 管截止期间,采样电路不工作,同时为了提高可靠性将比较器窗口电平适度拉高。

  图2 是实现上述功能的电路框架图,由过流比较模块、控制逻辑等组成。

图2 过流保护电路框架

楼主:
  2 电路设计

  2.1 过流比较模块

  过流比较模块主要由前沿消隐Leadedge、采样电路Sample、比较电压产生器ToCompare 和过流比较器Comparator 等组成,如图3 所示。

  前沿消隐电路由于存在片上寄生或外接电容和电感的影响,在LDMOS 管开启的瞬间,会在LDMOS 管漏极输出端出现尖峰电压,可能造成过流误判。必须增设前沿消隐电路,即对LDMOS 管栅控电压产生一个时间延迟,使在LDMOS 管开启的瞬间将过流比较器闭锁,等到尖峰通过后,再对LDMOS 管漏极信号进行采样测量和过流判断,从而消除漏电压尖峰的影响。如图3 所示,我们在其中加入一个偏置在固定电压V(BIASN)的NMOS 管,它相当于一个固定电流源,以限制电容放电的时间。

图3 过流比较模块电路图

楼主:
 合理设计相关的器件参数可以控制延迟时间的大小。

  采样电路用开关控制电路实现对LDMOS 漏端的周期性电压采样,其中分压电路可采用大阻值有比电路结构。根据集成电路的特点,电阻比值的误差很容易被控制在1%范围之内。

  当LDMOS 的栅电压V (GATE) 为高,即LDMOS 管导通时,使图3 中的采样开关管M10(具有较高耐压和较低导通电阻特性)也导通,同时开始采集LDMOS 管的饱和漏极电压;而当LDMOS 管的栅电压V(GATE)为低,即LDMOS 管关闭时(非过流现象),采样电路则不工作。

  比较电压产生器的电路工作原理如下:由于过流状态只发生在功率LDMOS 管栅极为高电平状态。故当V(GATEDelayed)为低电平时,I1、I2和I3将同时对电容Ccompare充电, 使比较电压V(Compare) 值升高。考虑到采样电压最大值为2.5V,为避免误操作,可设置比较电压值为2.7 V,以使后继比较电路工作的门限电平增加,提高抗干扰能力;与此同时,采样电容Csample将通过电阻R2快速放电,使采样电压V(Sample)快速变为零,即相应输出为非过流状态。

楼主:
 而当栅极电压V(GATEDelayed)为高电平时,输出比较电压则变为V(Compare)=I1×R3=1.0 V。

  过流比较器过流比较器采用常见的NPN 差分对管的输入方式,恒流源偏置。与传统恒流源偏置略有不同的是在偏置电路中增加了MOS 开关,当V(GATE)为高时(此时LDMOS 和该MOS 开关同时导通),电路图左侧恒流源工作,使总偏置电流变大,输出缓冲级的驱动电流增大,比较电路速度加快;在V(GATE)为低时,左侧的恒流源不工作,总偏置电流变小(此时LDMOS 不导通,过流比较器处于闲置状态),为节能模式。

楼主:
 2.2 控制逻辑

  控制逻辑模块如图4 所示,该模块直接控制LDMOS 的开关。PULSE 信号的上升沿对应是CLOCK 时钟的开始,PULSE 信号与时钟CLOCK 的关系如图9 所示。当发生过流时,OVERCURRENT信号为低,触发器R 端为高,Q 为低,GateSwitch 信号为低,关断LDMOS,从而实现过流保护功能。

图4 控制逻辑电路图

楼主:
3 仿真结果

  我们利用BCD 高压工艺,在cadence 环境下进行电路仿真验证。结果如下:

  前沿消隐电路的仿真仿真条件:取电源电压为5.8 V,2 pF 的电容在10μA 的放电电流情况下,延迟时间为Tdelay=C*0.

  5VDD/I =2p*2.9/10μ= 0.58μs,仿真结果如图5 所示。

图5 前沿消隐电路仿真

楼主:
 采样电路的仿真

  设检测端电压一般在10~50 V 之间变化,我们设置V(Detect)=SIN(30,20,50 k);周期为20μS;又设在采样周期内,比较电压为1 V;依据LDMOS管导通特性,设输出漏电压高于某值(本例为20伏)为过流,则分压比设计为K = R4/ ( R3+R4)=5 k/(5 k+95 k)=1/20, 于是得到采样电压值为V(Sample)=V(Detect)*k =SIN(1.5,1,50 k),即最大值为2.5,最小值为0.5。同样地,我们在采样电路输出端加上一个电容以消除电压尖峰影响。该采样电路仿真结果如图6 所示。

图6 采样电路仿真

楼主:
  比较电压产生器的仿真

  在比较电压产生器输出端应加上电容Ccompare,以消除由于开关管导通的瞬间在Ccompare端产生的尖峰电压,仿真结果如图7 所示,其中虚/ 实线分别为有无电容存在时的仿真结果。显然,电容Ccompare的存在极大地改善了输出波形。电容Ccompare大小的选择,应该权衡消峰效果、充电速度和芯片面积消耗间关系。

图7 添加电容Ccompare 前后的比较

  本例中,取Ccompare为4 pF。

楼主:
 过流保护电路模块的仿真

  对图3 进行电路仿真,电源电压VCC 为5.8 V,LDMOS 漏端检测电压在10~50 V 之间,栅端电压脉冲频率为132 kHz,占空比为60%的方波,SPICE仿真条件设置为VCC=5.8 V,V (Detect)= SIN(30,20,50k),V (Gate)=PULSE(0,5.8,0.5u,0.5u,0.5u,3u,7u),仿真结果如图8 所示。在1.26 uS~4.17 uS 和8.25 uS~11.2 uS 这两个采样区间内,采样电压V(Sample)较比较电压V(Compare)大,输出为低电平(过流保护,低电平有效);在15.2 uS~18.2 uS 采样区间内,采样电压V (Sample) 较比较电压V(Compare)小,输出为高电平,对应不发生过流情况;其他时间段内栅电压处于低电平,对应LDMOS处于关断态,不可能发生过流,故过流输出信号OverCurrent 为高电平。仿真结果表明,该电路确实能很好地实现过流保护的功能。

图8 过流保护电路仿真结果

楼主:
 控制逻辑电路的仿真

  在图4 所示的控制逻辑中,设置时钟CLOCK为PULSE (0,5.8,0,0,0,4u,7u), 过流信号OVERCURRENT 在15us 时从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进行仿真。PULSE 信号记录了CLOCK 信号的开始, 并周期性检测过流信号。当过流信号OVERCURRENT 低电平有效时,R 为高电平,将RS触发器输出Q 复位为低电平,此时FC 为高电平,栅控信号GateSwitch 输出为低电平,关断LDMOS。仿真结果如图9(b)所示。

图9 控制逻辑电路的仿真

楼主:
 闭环控制电路的整体仿真

  如图10 所示,图3 电路和外接LDMOS 形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仿真结果如图11 所示:在没有发生过流时,栅极电压的占空比最大;有过流发生时,过流信号OverCurrent 将栅极电压强制设置为低电平,关断LDMOS,从而达到了过流保护效果。

图10 闭环总体仿真原理图

楼主:
图11 闭环总体仿真波形

  3 结论

  本文阐述了几种过流检测方法,分析了每种方法的优缺点。设计了一款闭环控制型的过流保护电路,它采用直接检测LDMOS 管漏端电压的方法,可以克服采用电阻检测时消耗能量,芯片容易发热的缺点,同时提高了开关电源DC/DC 的能量转换效率。另外,采取有比采样电路设计,克服了工艺偏差的影响,提高了采样精度。

  基于3μm高压BCD 工艺,我们在Cadence 设计环境中利用电路模拟器Spectre 对该控制电路进行了分模块和整体模块的仿真,结果表明该电路可以较好地实现实时过流保护功能。

网友A:
二极管正向压降的负温度特性来监测芯片的热状态,进而控制功率LDMOS 管的开关是一种可行的安全设计方法。但是由于硅片存在热惰性,故不能做到即时控制。

网友B:
这种方法在IGBT的过流保护中很常见,比如80~90年代的厚膜电路EXB840,还带有关断斜率控制,防止保护动作时电流变化太快产生高压击穿管子。

网友C(2020-05-14):
楼主!我咨询一下过流保护的问题!

网友C:
收到望回复!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