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中MAC地址是不是都是自己定义的

楼主(2014-06-18):
ARM芯片一般都带有MAC控制器,相关文档没有看到有关其MAC地址的介绍,那么MAC地址是不是自己随便设置了。

网友A:
MAC要自己买的

网友B:
每一个MAC地址都是要买的,当然你也可以不买,但是网络会起冲突或者用不了

网友C:
底层是可以自己写的,随意定的。不要一般的大厂商一般都是固定MAC的。由全球的MAC管理组织,统一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层是可以自己写的,随意定的。不要一般的大厂商一般都是固定MAC的。由全球的MAC管理组织,统一分配。 ...

像ARM7自带的MAC控制器,用软件自己写入MAC地址,这样接入网络后不会起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要自己买的

自己买,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我看ARM7就自带MAC控制器,但是要自己定义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MAC地址都是要买的,当然你也可以不买,但是网络会起冲突或者用不了
...

ARM芯片不是自带MAC控制器吗,自己定义个MAC地址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M芯片不是自带MAC控制器吗,自己定义个MAC地址不就行了吗

你加我QQ,接着聊,这边有些图片不是很方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