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线性DCDC对噪声的抑制--由XUKUN977大侠所发帖分析

楼主(2014-06-18):
大神们,
前天晚上看了XUKUN977大侠发的一个关于DCDC抑制噪声效果的帖子,今天坐在电脑前面想了一下,画了个简图,分析了下,帖出来让高手指出错误,发表观点。
  附件有两图,一是近似等效的线性DCDC模型,另一个是BJT的混合π模型。
分析图1:分析VIN有噪声输入时,VOUT的噪声输出情况。
             A,VIN有噪声输入,马上反应到VOUT端,由于OP1和BJT构成负反馈,OP1对Q的B极调整从而减小噪声输入,使电压维持在VREF。
            B,这样如果OP1的速度足够快,Q的频率响应足够好,那么VOUT端噪声在一定的频段内得到较好的抑制,从而输出噪声特性较好。
            C,但如果OP1速度慢,带宽不够,或者BJT响应太“迟钝”,都可能造成噪声得不到抑制。
         分析:OP1和BJT大致从量级上如何对噪声的抑制构成影响呢?
              问题:
                若OP有足够的带宽,即无限带宽的理想强驱动OP,则应该输出噪声被完全抑制!?
                若OP带宽不够,那么这时候噪声如何穿越呢?参考BJT的混合π模型噪声似乎从C穿越到E,因为负反馈不起作用了。则主要考虑两个电容Cu,Cπ的阻碍作用?翻了下书,说是这两个电容一般都是几PF到十多PF,Cπ更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高频噪声似乎都被两个电容阻挡了?或者说噪声由其他穿越路径?或者考虑BJT的非线性?
         十分感谢!

网友A:
俺不是大神,也不太懂这块,谈点看法。

你的想法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原理性的东西就当原理去理解好了,Xu大侠的帖子我还没看,但我想他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思路而不是最终的设计。

如果要考虑实际应用,为了抑制一个噪声,你引入了一个器件,但这个器件及所附带的电路本身也会带来噪声,极端情况甚至可能会得不偿失。

另外,提到噪声抑制,应该都隐含了一个前提条件,都是针对某个特定的频段、带宽甚至是特定的器件,撇开这个条件谈噪声就跟芙蓉姐姐说自己很美是一样的概念(她美不美?我的回答是不知道,看你跟谁比或者放在什么条件下去谈,如果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女人,她不仅是美的而且可以说是最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大神,也不太懂这块,谈点看法。

你的想法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原理性的东西就当原理去理解好了,Xu ...

多谢,
  赞同大侠的说法。
  在这里也仅仅是讨论下原理性的东西,理解其原理后再对实际中的具体情况作出最佳的处理,也是我发帖的初衷。
  我发这个帖子实际由设计中得来,用于开关电源产生的噪声抑制。如果说频段,那大致是50K到若干M的级别。若涉及到器件的噪声,比如电阻,BJT,OP本身噪声等等,那要求比较高了,就我遇到的实际情况而言一般没考虑这么深。
   学习了!

网友B: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追踪问题出在哪。
外来噪声进入有4种途径:通过调整管;通过调整管的有限输出阻抗;通过运放的电源;通过参考电压输入端。
堵就是堵这4条路的。
4条路的特点:4种都影响低频,但影响高频的只是前两种。所以想提高高频抑制能力的关键是堵前两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追踪问题出在哪。
外来噪声进入有4种途径:通过调整管;通过调整管的有限输出阻抗;通过 ...

多谢,
通过调整管---指通过调整管的杂散电容等?或者非线性因素?
通过调整管的有限输出阻抗----个人理解这个似乎是调整管的频率特性限制从而自身引发了噪声,而非外界传入的。---类似振荡,或者相位余量不足产生的噪声?
通过运放的电源;-----OP有PSRR,电源对一定的干扰频率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越高频“抵抗能力”越弱。这个分析起来貌似比较麻烦。作用在OP电源输入端的高频成分如何体现到输出端呢?前段时间做的电路似乎涉及到了这个,用的浮动电源跟随结构,左分析右分析没得出结论,后续继续在做试验。
通过参考电压输入端----这个貌似好理解。。。

网友B:
不管大小信号,在头脑中想象,或用笔在管子外面DS上标一电阻,对于分析都会带来极大便利,许多书/论文中,都是这么干的。

通常电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分析起来都麻烦,而PSR分析,到处都是输入,严格分析肯定棘手了。

网友C:
分析有个蛋用,上示波器看LDO之前和之后的纹波才是正道。

没你屌。只是初学者水平,所以分析理论,高手都是从不搞理论,只搞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