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11111(已解决)

楼主(2014-06-1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凌晨还在画原理图呀
如果你的KE06是64QFP/LQFP封装形式的,那么VREFH被内部连到VDDA引脚了。(参考手册MKE06P80M48SF0RM的Table 3-2. Analog reference options表格有提到这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凌晨还在画原理图呀
如果你的KE06是64QFP/LQFP封装形式的,那么VREFH被内部连到VDDA引脚了。( ...

从你的引脚序号上看你的KE06确是64QFP/LQFP封装形式的,但是pin9应该是VREFL,你好像画错了。

网友A:
当然如果你用的芯片有独立VREFH引脚,建议接VDDA同样的电平。
为了降低功耗,可以关闭模块或模块Clock Gate.

网友A:
关于你这电路图中SWD接口以及Reset_b引脚问题,我将在你另一帖 SWD方式下,RST_b可以不接嘛? 中和你讨论。

楼主:
楼主辛苦了

谢谢关心啊。
1)做技术的,本来就是辛苦;
2)自己喜欢做点设计,所以也不管什么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心啊。
1)做技术的,本来就是辛苦;
2)自己喜欢做点设计,所以也不管什么时间了。

看你最近很用心啊,汽车级别的KEA系列也在关注呢。
如果你的应用涉及到汽车,到时候可以参与活动争取获得一块KEA的开发板。

网友B:
接VDDA,加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转换器需要的电源,当不用ADC时,也要接VDD?

不用ADC时也建议大家把VDDA接到VDD上。
当然此时就不需要为VDDA增加额外电感、电容等滤波电路了。

网友C:
楼主你好
由于你长时间未按本论坛中结贴方式操作结帖,所以先把帖子标题添加了(已解决)字样。
如果你的问题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讨论,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了,还请配合我们结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