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8):
Reset_b引脚可以不接SWD接口上,但是这个引脚可作用于芯片解锁,所以我们一般推荐客户把这个Reset_b引脚也接到SWD仿真口。
关于上面提到的Reset_b用于解锁请看参考手册MKE06P80M48SF0RM的“18.3.7.2 Unsecuring the MCU using SWD”部分说明(如下图)

网友A:
我把 请教,不用AD转换时,Vref+脚怎么处理 帖子中提到的你的原理图拷贝过来以便我们讨论这个原理图中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把 请教,不用AD转换时,Vref+脚怎么处理 帖子中提到的你的原理图拷贝过来以便我们讨论这个原理图中的问 ...

首先这个图中的VREFH应该是VREFL,因为你KE06 64引脚封装没有独立VREFH引脚,从参考手册MKE06P80M48SF0RM的“10.2.1 Signal multiplexing and pin assignments”表格也能看出64LQFP/QFP封装的9脚是VREF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图中的VREFH应该是VREFL,因为你KE06 64引脚封装没有独立VREFH引脚,从参考手册MKE06P80M48SF0RM ...

然后你的Reset_b引脚处理必须和K\L系列一样,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这一点在K系列快速参考指南KQRUG(Kinetis Peripheral Module Quick Reference User's Guide)的第二章节硬件要点“Chapter 2 General System Setup (Hardware Considerations)”的“2.1.3.4.1 RESET_b and NMI_b”部分就有提到:
2.1.3.4.1 RESET_b and NMI_b
    The RESET_b pin, if enabled, must have a 100 nF capacitor close to the MCU for transient protection. The NMI_b pin, if enabled, must not have any capacitance connected to it. Each pin, when enabled as their default function, has a weak internal pullup, but an external 4.7 kΩ to 10 kΩ pullup is recommended. As with power pin filtering, it is recommended to minimize the ground loop for the capacitor and the VDD loop for the pullup resistor for these pins.
    The RESET_b pin also has a configurable digital filter to reject potential noise on this input after power-up. The configuration bits are located in the RCM_RPFC register. While use of this filter may negate the need for the pullup and capacitor mentioned above, it is still recommended to use external filtering in electrically noisy environment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的Reset_b引脚处理必须和K\L系列一样,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这一点在K系列快速参考指南 ...

上文提到的NMI_b引脚十分注意,必须上拉10K左右电阻以确保高电平,否则会进入不可屏蔽中断。
很多客户抱怨新焊芯片无法解锁、无法连接大多因为NMI_b引脚处理不当。

楼主:
兄弟,真心细。
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KL系列,芯片手册上写了要对SWD_DIO进行上拉。
对于KE系列,芯片手册上没有标明。

关于SWD接口你可以从MKE06P80M48SF0RM参考手册的“Table 9-1. Serial wire debug pin description”表格及其注释看出:

SWD_CLK需要外部下拉电阻(KE内部无下拉电阻)
SWD_DIO可以上拉电阻(增强其驱动能力)

网友B:
可以不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接

恩 的确可以不接
不过我们推荐大家把该引脚接到SWD接口上,以便今后芯片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