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fm24c64 可读不可写

楼主(2014-06-18):
(无正文)

网友A:
看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一般 i2c eeprom, 都有一个写周期要 10mS. 据称 铁电 存储器不需要这个写周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铁电器件.

网友B:
我印象里在原来读写24C02的程序上多发8位地址就可以用了,其他延时上的区别可以先不用修改

网友C: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网友D:
既然写不进去,楼主怎么判断读出来的是正确的呢?不要说都是FF就对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写不进去,楼主怎么判断读出来的是正确的呢?不要说都是FF就对了哈。 ...

是啊 我就能读出个255!  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就能读出个255!  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你把芯片取下来,光读上拉电阻,不也是255(0xFF)啊?说明你可能根本就没读出来,你应该是先把送Add+R/W时候,从机的应答信号调了,确认从机确实应答了,才说明你的底层传输函数是正确的。

网友E(2015-03-28):
引用 网友D:
你把芯片取下来,光读上拉电阻,不也是255(0xFF)啊?说明你可能根本就没读出来,你应该是先把送Add+R/W ...

十分怀疑楼主根本连ACK都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