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4-06-18):
红外线检测的时候在室内工作一切正常,但在室外有阳光即使光弱的情况下发现会存在干扰,因为是发射红外线 然后接受,现在出现误报,接受到自然光就报警了,谁有做这方面的经验,是我元器件选择的不行?程序内能否处理滤掉?自然光中红外线的量有没有相关的参考?

网友A:
1. 加38khz调制解调
2. 加滤光片,根据红外管光频选用滤光片更佳,一般用深茶色有机玻璃也能奏效
3. 传感器加深套筒,避免阳光直射
4. 尽量降低灵敏度

网友B:
日光等自然光中本身就有大量的红外光谱成本,没有滤光和调制,寸步难行。

网友C:
用大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光等自然光中本身就有大量的红外光谱成本,没有滤光和调制,寸步难行。 ...

现在看看从机械结构上解决外界红外光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加38khz调制解调
2. 加滤光片,根据红外管光频选用滤光片更佳,一般用深茶色有机玻璃也能奏效
3. 传感器加 ...

第一条:加调制解调可以解决干扰,接受端是加上拉的,现在通过实验看,外界的红外光已经把红外接受管完全导通;
第二条:加红外滤光片是一种办法,现在着手直接把光线完全隔住逇办法,我是检测液体,只让液体通过;
第三条:客户使用的现场我们无法左右,只能是从自己的设计上改一下了;
第四条:灵敏度之前改过,不能降太低,检测液体会被水汽等情况干扰;

还是谢谢提供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条:加调制解调可以解决干扰,接受端是加上拉的,现在通过实验看,外界的红外光已经把红外接受管完全 ...

http://cn.mirhz.com/   红外窄带通滤光片

光学滤光片>红外透射滤光片(近红外NIR)
透红外滤光片

产品应用:
红外气体分析仪,红外相机,夜视产品,红外探测器
红外接收机,红外灯,红外感应产品,安防夜视摄像机
产品材质:
黑色光学玻璃,红色玻璃
产品尺寸:
方形:5mm~125mm
圆型::φ5mm~φ100mm
厚度: 1.0mm~4.0mm(有色黑玻璃红玻璃)
接受客人定制尺寸和厚度
推荐阅读:
如何选用和订购滤光片? IR-CUT双滤光片切换的作用
使用红外截止滤光片和透红外滤光片拍摄的不同效果对比
红外光及其用途 滤光片术语
CCD摄相头与红外光 磁、紫外线和红外线

红 外 滤 光 片 产 品
产品型号产品描述厚度曲线图数据颜色
IPGC-600T=50% @ 600±15nm,T>90% 620~1100nm1.1mmRed
IPG-600T1T=50% @ 600±15nm,T>85% 630~1100nm1.0mmRed
IPG-610T2T=50% @ 610±15nm,T>85% 640~1100nm2.0mmRed
IPG-650T2T=50% @ 640±15nm,T>85% 680~1100nm2.0mmRed
IPG-670T2T=50% @ 670±15nm,T>85% 720~1100nm2.0mmblack
IPG-685T2T=50% @ 685±15nm,T>85% 740~1100nm2.0mmblack
IPG-700T2T=50% @ 700±15nm,T>80% 750~1100nm2.0mmBlack
IPG-700T3T=50% @ 700±15nm,T>80% 750~1100nm3.0mmBlack
IPG-720T1.5T=50% @ 720±15nm,T>80% 770~1100nm1.5mmBlack
IPG-720T3T=50% @ 720±15nm,T>80% 770~1100nm3.0mmBlack
IPG-760T2T=50% @ 760±15nm,T>80% 800~1100nm2.0mmBlack
IPG-760T3T=50% @ 760±15nm,T>80% 800~1100nm3.0mmBlack
IPG-780T1.3T=50% @ 780±15nm,T>85% 830~1100nm1.3mmBlack
IPG-780T2T=50% @ 780±15nm,T>85% 830~1100nm2.0mmBlack
IPG-800T1T=50% @ 800±15nm,T>85% 850~1100nm1.0mmBlack
IPG-800T2
T=50% @ 800±15nm,T>80% 850~1100nm
2.0mmBlack
IPG-830T2T=50% @ 830±15nm,T>85% 880~1100nm2.0mmBlack
IPG-850T1T=50% @ 850±15nm,T>85%900~1100nm1.0mmBlack
IPG-850T1.3T=50% @ 850±15nm,T>85%900~1100nm1.3mmBlack
IPG-850T2T=50% @ 850±15nm,T>80%900~1100nm2.0mmBlack
IPG-850T3
T=50%@ 850±15nm,T>80% 900~1100nm
3.0mmBlack
以上透红外黑色滤光片可以有效阻止可见光并透过红外光,是感红外及夜视产品的最佳选择。
其中IPGC系列为镀膜产品。

红 外 滤 镜 产 品
产品型号产品尺寸镜圈
IPG-760M25,M27,M28,M30,M37,M43,M46,M49,M52,M55 ,M58黑色,是阳极氧化发黑处理
IPG-780
IPG-800
IPG-830
IPG-850
产品库存尺寸
Part NoSize(mm)Part NoSize(mm)
IPG-780Φ12x1.3mmIPG-8008.8X8.2X1.15mm
IPG-800Φ17.5x1.0mmIPG-80010X10X1.3mm
IPG-83010X10X1.3mmIPG-85012X12X1.3mm
IPG-85010X10X1.3mmIPG-850Φ12x1.3mm

您还可能对红外塑料滤光片,OLPF滤光片,红外截止滤光片有兴趣。
http://www.accuteoptical.cn/IR_pass_filter_C.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