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问题

楼主(2014-06-18):
本人使用的MCU型号为PIC16F1527,设置为从机。
主机是人为设置的产品,当主机发送数据时,如果连续发送三个数据,当设置传输速率为10K时,接收正常。
当设置传输速率为2M时,发送三个数据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个,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查看寄存器,发现接收溢出标志位已经置1,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MCU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就是没来得及收呗

网友C:
1.示波器看总线上波形,看边沿是否恶化了。
2.MCU的时钟设置是否正确,一般SPI模块的时钟要低于ALU时钟一部分,具体需要低多少请参看数据手册。

网友A:
让你跑出刘翔的速度是难为你。

让你这个MCU跑出2M的SPI从机也是难为他。

请降低SPI时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