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用预留接口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在准备给学校制作一批教学用仪器设备,需要在演示箱上预留接口提供给学生学习时使用,如电源接口,输入输出接口等等,在这些提供的接口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坚固耐用防误,个头儿大,色泽鲜艳,正面显眼,价格便宜

典型的文*革*遗*风,没有知识的卓越表现!

网友B:
静电防护、短路/过流保护、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固耐用防误,个头儿大,色泽鲜艳,正面显眼,价格便宜

嗯  这个是从接口的外形上要求,需要考虑,谢。

不必太专业,不久换新,GDP又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防护、短路/过流保护、防反接、

麻烦具体细化些,可以吗

网友C:
服务太周到,吃亏的是学生。
啥都弄好了,学生接个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看看结果,量量电压,实验结束了。

以前看过教学用彩色电视机,电路板非常大,许多器件是可插拔的,用来演示某些器件坏了会有啥现象。效果不大好。

pjy
说的在理。但是也得分学生,不然坏的一塌糊涂,人家反而投诉你考虑不周全。

网友D:
与什么学校,何类学生有关。

网友D:
教育的事,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

网友B:
怎么跑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什么学校,何类学生有关。

电子信息学院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教育的事,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

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认知和动手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跑题了?

麻烦你拿点具体实在的措施,可以吗?
防短路,要用什么具体方法比较好
防反接,又有什么具体方法

网友D:
学生毕业后,一般在什么单位,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生毕业后,一般在什么单位,干啥?

一般都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生毕业后,一般在什么单位,干啥?

这与需要注意的接口问题有关吗?

网友D:
首先安全一样的,其他差别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安全一样的,其他差别大了。

譬如:需要输出5V电源接口,在这个电源接口上,您会怎么具体处理呢?

网友E:
耐用、防呆

网友C:
国内的不管是物理,还是电路实验,都有个特点:学生通过预习,包括实验结果,实验现象等,全都事先知道了。
什么都知道了,再做实验是不是多余了?

只有你xukun977这样糊弄学生,而且你还要隔着门缝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不管是物理,还是电路实验,都有个特点:学生通过预习,包括实验结果,实验现象等,全都事先知道了。 ...

实验  实验  就是对学的理论知识进行验证的过程,也是从学到用的过程,我认为是必要的,否则,就真的是纸上谈兵了,就只会计算公式等,可以算得很复杂,半点实际用处也没有,说要动手做个简单的东西,傻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验  实验  就是对学的理论知识进行验证的过程,也是从学到用的过程,我认为是必要的,否则,就真的是纸 ...

你没看懂我在说什么。
实验,具有一定未知性,才有实验的必要。

我也没说你反对做实验。我只是在反对你所谓的必要性, “实验,具有一定未知性,才有实验的必要。”并不是过程、结果是已知的就没必要做实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懂我在说什么。
实验,具有一定未知性,才有实验的必要。

有些人属于动觉学习者,动手实验可以让他们更愉快地学习,同时更高效地学习。不见得谁都有心情背诵课本上的abcd、xyz。

身边的人一开始不懂电源需要几根线的比比皆是,高考理科上来的,出了名的背多分。一场实验下来,起码认识了电流要经过负载形成回路,需要至少两根线。

撞鬼了,说了三遍了,还是没有人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反对做实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譬如:需要输出5V电源接口,在这个电源接口上,您会怎么具体处理呢?

可以使用香蕉座,各功能区分开,标注要醒目。防呆什么的工程太浩大,可以不予考虑。使用时多备几根保险,对教学来说不是难事,220V要绝对禁止出现在操作面板上。

接插要方便,同时要让学生看明白标注的含义。多参加各类数电/模电实验箱。

当前最流行的:弱点用2mm弹性插头或3mm安全弹性插头/插孔,强电用4mm安全弹性插头/插孔。
香蕉座,30年前的东东,笨死了。现在很多实验箱、实验台用的2mm弹性插头,又漂亮,效果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生毕业后,一般在什么单位,干啥?

输入接口需要的处理事项,输出接口需要的注意事项,这些是接口信号的处理。还有就是留出来的电源接口,需要注意事项及处理意见,这些都是针对电路内部的处置意见、建议或具体参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