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上周二开始安装ORCAD,白天在公司下载了一个ORCAD16.3,在公司笔记本上安装,第一次安装破解失败,卸载,第二次安装成功;
将安装包拷贝到移动硬盘,下班回到宿舍,开始安装,(PS:两台都是笔记本,系统也都是我装的同一个WIN7旗舰版64位系统)第一次安装,失败,卸载安装第二次,依旧破解失败;在以后的一个周的时间里,前后安装了近二十次,换了16.3/16.5/16.6三个版本,手动清除注册表两次,系统重装一次,都未破解成功,安装是完全按照百度的破解方法来的;若是因为安装包的问题,为什么公司安装的能够成功,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求教。

网友A:
:lol
估计源安装文件有问题,再下载一个吧。

网友B:
不知道如何回复了,反正俺是装一次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源安装文件有问题,再下载一个吧。

如果是源文件问题为何在公司电脑能够完成**,再说3个版本一起源文件出问题的几率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如何回复了,反正俺是装一次行一次!!!

我咋这么命苦啊!
再补充下,公司电脑是联想的,我的是宏基的;感觉应该和电脑硬件没关系吧~!

网友A:
你下载的版本都支持在64位系统下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的版本都支持在64位系统下运行吗?

嗯!至少16.3我本人在64位系统下安装成功了的!可为什么换台机子死活就不成功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至少16.3我本人在64位系统下安装成功了的!可为什么换台机子死活就不成功 ...

再补充一下,在公司电脑安装的时候,360各种提示,在自己电脑上安装的时候360完全没反应

网友C:
我也是装一次成功一次,没试过**不成功的。
不过就是**好像不是很完全,不过不影响使用。
装之前最好关掉杀毒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装一次成功一次,没试过**不成功的。
不过就是**好像不是很完全,不过不影响使用。
装之前最好关 ...

你装的是什么版本,能不能发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如何回复了,反正俺是装一次行一次!!!

能不能把你下载的链接发我一下

网友A:
建议先关闭360,等软件装好了再打开3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关闭360,等软件装好了再打开360吧

上午用公司这台的电脑装的ORCAD做了个库,不能保存,才发现公司这个貌似**也出问题了,前几天用还好好的呢!又重装了个16.5的。应该是**完成了,打开的时候没提示找不到license,做了个40脚的芯片库也能保存,仿真也可以打开,但是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1NDY4fDc0NGNjMzQwfDE3NjM3OTUwOTZ8MHw%3D不知道是否是**成功了

网友D:
我的是win764位中文旗舰版,**成功。一开始也是不成功,后来看来lmtools里面的提示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win764位中文旗舰版,**成功。一开始也是不成功,后来看来lmtools里面的提示才**成功。 ...

昨晚回去装16.5好像是**成功了!

网友E:
俺也是安装一次,OK一次,还有就是16.3和16.6俺都用过,都**成功了.
建议你:在淘宝上花个10块钱买一个人家**的,这样你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百度上的**不一定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装的是什么版本,能不能发我一下

装的是16.6。
在百度网盘里下的,你自己搜来下吧,太大了,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的是16.6。
在百度网盘里下的,你自己搜来下吧,太大了,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