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6-18):
芯片上写的是                 924
                                   1590AZA
                                   M    D89

网友A:
拍那个芯片看看这样可能大家才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那个芯片看看这样可能大家才能帮助你

谢谢,图片来了,我就是想知道它是不是负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那个芯片看看这样可能大家才能帮助你

另外还有FZT789A这个PNP管是不是也是负电压供电,还有CLY5 MOS管也是不是正 、负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FZT789A这个PNP管是不是也是负电压供电,还有CLY5 MOS管也是不是正 、负电压供电 ...

网友B:
正电源供电,它有电位高的一端,有电位低的一端;
负电源供电,有电位低的一端,电位高的一端也不会不存在。正、负都是相对的...

网友C:
这块是什么板子,确定不是定制功能的SOC么,丝印上的GSM和4G是怎么回事,是我想多了么。

网友C:
LS说的很好了,正负电压是相对而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是什么板子,确定不是定制功能的SOC么,丝印上的GSM和4G是怎么回事,是我想多了么。 ...

soc是什么?,GSM 和4G是手机信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c是什么?,GSM 和4G是手机信号啊

来自度娘:SOC,或者SoC,是一个缩写,包括的意思有:
1)SoC:System on Chip的缩写,称为芯片级系统,也有称片上系统,意指它是一个产品,是一个有专用目标的集成电路,其中包含完整系统并有嵌入软件的全部内容。

还是对这块板子的功能和主控芯片表示好奇,具体是块什么板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自度娘:SOC,或者SoC,是一个缩写,包括的意思有:
1)SoC:System on Chip的缩写,称为芯片级系统, ...

功能就是屏蔽手机信号,主控芯片只能跟你说个大概,一个是产生需要的振荡信号的芯片,然后一个放大芯片

网友D:
这个芯片还真没见过,帮顶了

网友E: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到图。

你可以下载下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