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4-06-18):
如图S处需要加不加上拉电阻。干扰的话,能不能把S处干扰的结果不正确呢。

楼主:
快来人啊。郁闷

网友A:
即使要加,内部的不可以吗

楼主:
内部的可靠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的可靠么

可靠不可靠,可以用实践去检验,不是说出来的...

网友C:
请试一下,能把发光二极管(光耦里面也是发光二级管)“干扰”亮了的,需要多大的干扰能量。另外楼主有没有核实过,51的端口够不够驱动LED可靠点亮?

网友D:
1、上面已经串了一个LED发光管,再串一个1K电阻就比较大了啊,建议改成100~200欧左右.

2、S处如果有电磁干扰的话,也是瞬间的脉冲干扰,能量密度也很小,再加上红外发光管有一点余辉作用等等,这很难让PC817的后级输出翻转的啦。

网友E:
我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