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64MB SDRAM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06-18):
开发板一般都是32MB的SDRAM,因为空间稍微紧张了点,所以把SDRAM芯片改为两片MT48LC8M32,但是BIOS中设置为64MB后原本能正常运行的程序并不能正常运行,但是用SDRAM测试软件测试整个64MB空间却都能正常读写,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两片扩展的硬件没什么问题吧
地址线较一片时多出的一位怎么接的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位朋友@davidabdy

网友A:
错了。应该是这位网友@dayong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