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FPGA选型

楼主(2014-06-18):
(无正文)

网友A:
选型的人应该是有一定技术基础,对FPGA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人才行吧,作为小白还没有这个资格,仅个人意见:

1. FPGA 有很多参数,不仅仅包含lz说的这两个因素,看看 Datasheet,里面有详细的参数介绍和表格对比
2. 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特点,适用于不同的项目,选型当然得结合实际情况选最合适的系列
3. 考虑到成本问题,应该是选择“够用的”(为了升级,可能需要留有一定的剩余空间),而不是选最高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的人应该是有一定技术基础,对FPGA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的人才行吧,作为小白还没有这个资格,仅个人意见: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LUT、reg这些资源,还要考虑一些硬核资源,比如高速Serdes、PCI-E硬核、Block RAM、DSP块等。这些都与 ...

如果我要实现的就是简单是视频格式转换,YUV到RGB之间的相互转换的话,你说的那些还需要考虑吗? 我也不太清楚啥时候需要用你说的那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实现的就是简单是视频格式转换,YUV到RGB之间的相互转换的话,你说的那些还需要考虑吗? 我也不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颜色空间转换应该不需要考虑,因为只对像素点操作,所需缓存有限。
如果是scaling这类需要好几行的 ...

谢谢了 确实需要几行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