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烧写工具Mfg_Tool中最小系统uImage的源码在那里得到?

楼主(2014-06-18):
烧写工具 ucl.xml文件里有两行命令
<CMD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Doing Kernel.</CMD>

<CMD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0"> Partitioning...</CMD>

即运行uImage,并且把/dev/mmcblk0(EMMC)分区。

结果问题来了
自己做了块imx6q的板子,eMMC模块和原来的不一样,在烧写系统时,没有/dev/mmcblk0了,我想我应该在内核源码中添加对这块emmc的支持,但是这个源码在哪里能获取到?

网友A: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linux BS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linux BSP么?

不太懂你的意思,我运行的是Android4.2.2 ,有已经做好的boot.img和system.img,因为换了EMMC,所以要为了烧写重新做MFGTool需要的最小系统uImage。但是这个uImage的源码在哪里下载?用Android4.2.2里的kernel_imx编译的uImgae不能用在MFGTool烧写时启动的最小内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你的意思,我运行的是Android4.2.2 ,有已经做好的boot.img和system.img,因为换了EMMC,所以要为 ...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你是要编译mfgtool中使用的u-boot和uImage,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mfgtool中文档 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V2.pdf (409.7 KB) 和文档 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 (373.5 KB) 中的3.9 Build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你是要编译mfgtool中使用的u-boot和uImage,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mfgtool中文档和文 ...

好的!正在研究   感谢你的回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正在研究   感谢你的回复啊

不客气的:)。

网友B(2015-01-20):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你是要编译mfgtool中使用的u-boot和uImage,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mfgtool中文档和文 ...

你好, 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V2.pdf,这个文件下载不了,下载过来的是一个php文件,不是pdf文件的,而且也打不开。麻烦再传一个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