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高有效复位 or 低有效复位?

楼主(2014-06-18):
一直以来都是用低有效复位,但是今天发现,采用低有效复位,会额外生成一个反相器,而使用高有效复位则没有这个多余的反相器。

这说明 Xilinx FPGA 实现内部的触发器带有的复位端是高有效复位么?是不是所有的Xilinx FPGA 都应该使用高有效复位?求问

网友A:
高复位还是低复位要看你的电路和个人习惯,一般都没啥问题,你想想看FPGA有多少门,加一个门也没啥问题。

网友B:
xilinx的FPGA的FF都是高复位,所以,最好使用高复位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的FPGA的FF都是高复位,所以,最好使用高复位设计

Thx,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复位还是低复位要看你的电路和个人习惯,一般都没啥问题,你想想看FPGA有多少门,加一个门也没啥问题。 ...

Thx,虽然多一个门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强迫症患者看到就想把它去掉...

网友C:
xilinx一般采用高有效复位,altera采用低有效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