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SDRAM

楼主(2014-06-18):
STM32F429IGT6 SDRAM 读取数据部分正确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写入  读取

网友A:
看看配置,地址,数据位宽,还有代码的操作,指针操作,上代码~

楼主:
我刚又测试了 写入后反复读 就全为0了,代码是STM32Cube_FW_F4_V1.1.0 中的SDRAM测试程序,做板的时候为了可靠 SDRAM就采用了跟探索板一样的原理图

楼主:
示波器能看到SDCLK SDRAS  SDCAS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