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TI的THS3201的疑问

楼主(2014-06-18):
最近申请到了TI的THS3201,发现它是一款CFB型高速运放,我现在想用THS3201做一个固体的10倍增益同向放大器。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输入信号是DC到5MHZ,需要很高的放大精确度!!!(0.1%的误差) 是不是用THS3201不太合适呀?应该用VFB型的运放?或者能不能在THS3201输入端加入调零电路啊???

网友A:
我看精度还来源于你的外围其他器件. 0.1%的误差, 那就要 比这个更高精度的电阻. 这个估计只能通过筛选来完成了.
加入调零电路倒也是个办法, 不过器件选择也还得注意, 毕竟还有温度呀, 工作电压呀时效漂移等因素的影响, 需要注意...

网友B(2014-08-01):
怎么用两片THS4021做100倍增益,我做的计量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两片THS4021做100倍增益,我做的计量又问题?

没有用过ths4021...不过 100的增益很好达到吧,同向或者反相放大10倍俩级不就好了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过ths4021...不过 100的增益很好达到吧,同向或者反相放大10倍俩级不就好了嘛? ...

同相的好像容易达到10倍,但是两个级联就不行了,但是我用TINA仿真是可以的,实际就不行了,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B:
关于那个VCA821级联的问题,也是单独的行,级联两个就不行了,还有它容易发烫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的好像容易达到10倍,但是两个级联就不行了,但是我用TINA仿真是可以的,实际就不行了,请问有什么解 ...

我的俩个级联是可以的啊,能不能贴上你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R1那个电阻去了呢?带了50欧负载,感觉电路原理没啥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那个VCA821级联的问题,也是单独的行,级联两个就不行了,还有它容易发烫怎么解决呀? ...

VCA820我做过,感觉本身芯片工作的时候就会有点温度,但是不也不会很烫。我做的是AGC。

网友B:
我按照芯片手册上面接过AGC就是没波出来,然后就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R1那个电阻去了呢?带了50欧负载,感觉电路原理没啥错误。。

仿真是没任何问题的,就是焊出来出现自激,把负载去了,没什么影响,因为ths4021的输出电流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