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问题

楼主(2014-06-18):
有谁知道用简便的方法怎么将一块PCB盘在ALLEGRO中变成另一块盘的元件封装.假如我画好了PCB盘A,现需要将A通过焊盘(或插针等)放入PCB盘中,那么如何将PCB盘A中不要的器件去掉,只留边框和与PCB盘B的焊盘.也就是变成一个PCB盘B的器件.

谢谢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网友B:
allegro中不支持这个
不过你可以这样 布好的图 调入 。
edit placement edit 选择 器件 走线 焊盘 丝印 然后 另存为*.mdd 文件
要布线的时候,选中器件 调入*.mdd文件 就完成布局布线了。

楼主:
allegro 没有看到edit中有placement edit
并且我还没有弄明白jjjyufan的意思.
如果在protel中只需保留边框和接插件就OK了,在ALLEGRO中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有谁知道呀?难道要手工画一个吗?

网友C:
把PCB盘当做元件,做一个元件库,这样你就可以想留什么就留什么了,在PCB盘B中调用这个元件库中的元件

楼主:
关键是方法,能够说明白吗?怎么才能把PCB盘做成一个元件呢?

网友D:
用sub drawing 功能

网友B:
1 edit placement
2 选中要制作的区域  右键 place replicate create
3 点自定义零点 右键 done 输入名称 保存目录
4 下次相同的电路 款选 右键 place replicate apply 箭头点开 选择 上次的保存的文件
5 放置合适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