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机械层问题

楼主(2014-06-18):
     在JLC网站上下了个封装,DXP的,打开一看里面有机械层。一直用的AD9,一些器件靠近一定范围就变绿色报警,一直不知道原因。看到这个机械层在想,估计是这个机械层的原因。但画AD9的库从来都没画过机械层。。。。。
   各位不知道一般画库时画不画机械层?

网友A:
有安装孔就画,没安装孔就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安装孔就画,没安装孔就不画

一些没有画机械层的贴片封装靠近就变绿色,补个机械层不知道能不能限定下靠多近边路的距离?

网友B:
绿色报警那是空间位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报警那是空间位置不够。

多谢,
  想知道的是 绿色报警的空间位置不够是由什么引发的?机械层?或者什么层的边界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想知道的是 绿色报警的空间位置不够是由什么引发的?机械层?或者什么层的边界等。。。。 ...

不是机械层,只记得可以通过调节元器件间的间隙可以改变绿色报警的。

是啊 也调过报警间距。

网友C:
placement规则里面找,另外可以自己把封装改一下,我就不喜欢用机械层,一般都在keepout层表达

网友D:
删掉即可

网友E:
我认为机械层1用来表示成型机走线,也就是要打无铜孔槽的,都用机械层1表示,机械层13表示安装指示图,用于组件的定位。

网友F:
1.我不太认同AD里面机械层的观点,觉得Allegro里面的outline表述比较合适;
2.器件封装我暂时还没看到要画机械层的,想问是什么样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我不太认同AD里面机械层的观点,觉得Allegro里面的outline表述比较合适;
2.器件封装我暂时还没看到要画 ...

我从JLC网站上下的DXP版本的,我自己用的AD9

网友:
设置好布线规则就行了

网友G:
我用机械层画一些器件和安装孔的定位,类似AUTOCAD的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我不太认同AD里面机械层的观点,觉得Allegro里面的outline表述比较合适;
2.器件封装我暂时还没看到要画 ...

你要不喜欢mechanical这个名字的话,你可以rename成outline。就是个名儿,你可以做主。

网友H:
抛开allegro的仿真功能,只从制造上看,有没有这样的板子,allegro能设计出来,而altium designer设计不出来,知道的给举个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acement规则里面找,另外可以自己把封装改一下,我就不喜欢用机械层,一般都在keepout层表达 ...

辅铜的边沿用刀来切吗?

网友E:
我发往JLC的文件,从来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同时有,同时注明外形以机械层1表示,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辅铜的边沿用刀来切吗?

看不懂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呢。

你们用禁止布线层来表示外形,又要用禁止布线层来约束辅铜,在发给厂商做板要把约束辅铜的禁止布线层的线(板内)删除,万一厂商优化错了,重画布线层岂不是跟你发过去的不一样。建议外形用机械层1来表示,二个层也可以同时存在。

网友I:
绿色是因为距离太近了,建议修改一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