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问手机用的5V/1A变压器一般是用什么方案的?

楼主(2014-06-18):
是否有电路可供参考?多谢

网友A:
DC/DC呀,自己买一些看看好了,很便宜的。

网友B:
先拆一个看看。

网友C:
也分类吧。以前我们公司做AC-DC的直接把220V通过AC-DC变成5V供后端充电。

网友D:
手机没有用变压器的了,都是开关电源,楼主问的是开关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

楼主:
我看有些比较好的5V电源,里面是集成IC,不知道具体用的是什么。

网友D:
猜就是个集成的AC-DC主控芯片,这种东西现在很多很便宜了而且多为杂牌,更山寨的才用三极管。

网友E:
绝大多数都是Ringing choke converter

网友F:
用这个电路的比较多

网友G:
你去tI模拟技术板块看,有现成的方案,TI官网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