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轮询机制下如何实时报警

楼主(2014-06-18):
在采用轮询机制的网络中,如果某个设备需要报警,等待主机轮询一遍到该设备时,可能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无法做到实时报警,那么应当如何改进呢?

网友A:
既然是轮询就不可能是“实时”的吧?似乎要么减小轮询周期,要么改用中断,好像没有其他选择了吧?

网友B:
可以在网络侦测后利用帧间空闲采用突发模式来上传相关信息,仔细构思协议吧。

网友C(2014-09-30):
用LZBUS吧,LZBUS是多主机的,报警信号立即上传到主机,LZBUS用两根线即传输电源又传输信号,通信速率3.3K。距离1500M。可联系我QQ:108335857

网友D:
波特率加快试试吧

网友E(2017-08-24):
单主机的总线上没有办法,乖乖轮询吧。
除非是用带发送仲裁的总线,如CA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