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cpld运行后开始严重发热

楼主(2014-06-18):
这个板子是自己做的,下载程序后,如果不运行dsp28335没有任何发热的迹象,一运行dsp就开始发热,我把所有的IO引脚都配置成输入,还是发热(烫手指),但是运行程序没有任何问题(短时间的,因为发热严重,我也不敢太长时间),我看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什么CPLD的引脚没有配置好,这个可以排除,因为我cpld运行的时候没有任何发热迹象,都不温和。
短路?我检查了,这个绝对没有的。。。
求帮助吧,这样的帖子网上很少的,真的希望能得到帮助

楼主:
完了 看了还得我自己处理。。。

网友A:
那还有一个情况: 两个不同电平的输出脚错误地连接起来了, 也包括是焊接错误地短路起来的, 最容易发生在相邻两个引脚之间, 或者过孔靠太近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一个情况: 两个不同电平的输出脚错误地连接起来了, 也包括是焊接错误地短路起来的, 最容易发生在相邻 ...

可能不是,我已经检测了很多遍了

网友B:
CPLD没有下载任何代码吗     还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怀疑CPLD会灌电流到28335里面   如果因较多
每个引脚都有电流送入28335那就肯定要发热了
CPLD如果外扩到了总线上   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网友B:
我建议你先别焊接CPLD试试  28335跑起来还是发热的话
那就需要找28335这边的呢
检查一下你外扩的SDRAM或flash等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先别焊接CPLD试试  28335跑起来还是发热的话
那就需要找28335这边的呢
检查一下你外扩的SDRAM或 ...

我没有外扩RAM  我外面就和CPLD连接的,不是GPIO引脚设计输入 而且要上拉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没有下载任何代码吗     还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怀疑CPLD会灌电流到28335里面   如果因较多
每个引 ...

是的 我是通过总线与cpld通信的,通信的时候会有发热的迹象,但是没有烫手指那么热,后来我把cpld总线输出给关上了,(就是屏蔽那段程序),还是有问题,发热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通过总线与cpld通信的,通信的时候会有发热的迹象,但是没有烫手指那么热,后来我把cpld总线输 ...

把CPLD吹了吧    试试
留个最小系统
这个问题确实说不好   我以前设计的一款5000系列
由于外扩flash接错了   跑任何代码都发热严重   但是运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PLD吹了吧    试试
留个最小系统
这个问题确实说不好   我以前设计的一款5000系列

恩 只能这样了?。。。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现在我想说的是,我找到原因了,不是焊接问题(我对自己的焊接水平还是可以肯定的),当我焊第二个样板的时候,只焊了DSP,上电发现供电都是3.3V,给我下了一跳,我都不敢相信,我又测了一下,但是也担心本应该输入1.8V的,现在输入3.3V 会对dsp产生影响,所以就立刻断电,我还以为是芯片坏了呢,把1.8V的焊下来,发现还是短路,我又把第一次焊的板子拿出来测了3.3V与1.8V是否短路;果然。这说明1.8V和3.3Vdsp供电哪个位置有连接,我以为我焊的有问题,但是一想不能啊?dsp除了dsp就是电容了?莫非我把某个电容两个引脚有焊渣连在一起?我的焊接技术没那么 差吧,但是还是检测了一遍,再一想不对,就是退一步想,如果电容连在一起了,那也不是3.3V和1.8V的问题,是1.8V\3.3V与GND的问题啊?所以就感觉不是这个问题?莫非是我画板子连到一起了?不能啊?如果连了,AD6.9会有提示的啊,显然没有,最后我一想,可能是这个问题,我DSP封装图不是我自己弄的,是下载别人的,引脚只是核对了部分引脚,对于1.8V、3.3V供电引脚没有仔细的看,我以为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错了,109引脚本应该属于1.8V的,但是原理图上显示他是3.3V的,我一下只明白了怎么回事了。没办法只能把引脚弄断,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

楼主:
我就想问一下 不给109引脚供电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封装库一定要自己做!不要相信别人!!!

网友C(2017-11-04):
引用 网友B:
CPLD没有下载任何代码吗     还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怀疑CPLD会灌电流到28335里面   如果因较多
每个引 ...

28335和cpld都不下载程序,都是空片。直接上电会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封装库一定要自己做!不要相信别人!!!

楼主,加下qq153668285

网友C:
请教楼主,小弟做的28335+cpld 电路板,焊好板子后,直接上电(28335和cpld都空片,里面没有程序),3.3V被拉低到1.4V。但是两块芯片都不发热。28335与cpld之间总线连接(直接连接没有串联电阻),16bit数据10bit地址,还有一些互联的IO口(直接连接没有串联电阻),两片相连的线有60条。

楼主(点评):
哦 对不起,17年太忙了没有时间到这里看帖。

楼主(点评):
微处理器在没有烧程序的时候,就会是未知状态,只要烧完程序没问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