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做一款32MB的小容量SDIO的NAND FLASH

楼主(2014-06-18):
有没有可能做一款32MB的小容量SDIO的NAND FLASH,封装成SOP、QFN之类的

网友A:
当然可以,不仅有NAND FLASH的,连NOR FLASH的都有。不过SDIO并不是什么好接口,一般都用QSPI,4位SPI方式,也支持一位SPI接口,支持时钟高达100多M。

楼主:
SPI 还是慢,而且MCU的SPI 不一定能到100多兆,可以做成SDIO&SPI 同时存在,就像SD卡一样

网友B:
参见SD卡规范.市面常见的SD或者TF卡,Class 10的,速度达到10MB每秒,注意是字节.而UHS-Class1则达到100多MB/s.
只要愿意出钱,想封装成啥都可以.NAND FLASH和SD卡控制器都有裸片卖.

网友C:
gd有spi接口nand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