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熟悉的帮忙分析

楼主(2014-06-18):
使用的过程中有时候上电不启动,也就是串口无输出,开始怀疑是电源问题,测了好多次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上电顺序都没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系统是vxworks,谢啦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有没有读写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有没有读写FLASH

奇怪的是有些板子出现的频率很高
抽时间测测吧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