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时有时无

楼主(2014-06-18):
做了一批板子,只有少部分通信正常,大部分都是时有时无。用独立的电源供电做测试,关掉电源的瞬间通信正常。通信的电路以前在其他项目中用过,可以正常通信,程序也没问题。不晓得这是虚焊呢,还是线路板上有干扰呀,想想也不可能那么多全部虚焊的呀,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关掉电源瞬间工作正常,太神奇了,电源电压不对?看看电路?

楼主:
电压是对的,电路测不出啥问题呢,终端用的是外部独立直流电源,关掉它的时候,电压不是立即变为0的,它有一个减小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电源瞬间工作正常,太神奇了,电源电压不对?看看电路?

电路测不出啥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测不出啥问题呢

建议看看各个电源与信号的上、下电时序以及电平是不是满足要求。

看不到电路就没有思路,无的放矢。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太不干净,也有可能是系统设计有问题。

网友C:
可能纹波太高,远远超过50mV了

网友D:
用示波器看波形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E(2015-01-11):
最好看看电路,结合电路分析。各个站点间共地了没?

网友F:
用示波器观察通电时A,B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