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郁闷了,im6q设置nfs

楼主(2014-06-18):
NFS, AD, mx, i.mx, pi
我按照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pdf上设置nfs启动的方法对开发板设置以后,启动时候停留在Load那过不去,想设置tftp,开发板启动后设置完,ping127.0.0.1都ping不通,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好,请问你nfs环境有搭建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nfs环境有搭建正确么?

我用的vmware在w7上运行的ubuntu10.04,ip都设置好了,cat /proc/filesystems后nodev   nfs
,开发板还需要设置什么么?

楼主:
ubuntu可以挂载本机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vmware在w7上运行的ubuntu10.04,ip都设置好了,cat /proc/filesystems后nodev   nfs
,开发板还需 ...

你好,你参考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35490-1-1.html,看里面该设置的内容你是否已经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参考一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35490-1-1.html,看里面该设置的内容你是否已经设置好了。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的,如果有问题再联系,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结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