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PT100电路

楼主(2014-06-18):
要做一个温度变送器项目。买个一个现成变送器,抄了一下其PT100处理电路,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与PT100的关系,用PROTEUS模拟,0度时运放OP07输出947mV,不知道这个电路有没有公式?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纯模拟的温度变送器? pt100 一端和地应该短接吧,VCC=5V?

楼主:
三线制的PT100,VCC=5V

网友B:
这个放大器有点复杂,看了半天没分析出来

楼主:
分析出来了,前面是电桥,后面是运放差分放大

网友C:
也没分析出来

网友D:
有公式,不过比较麻烦,可以直接查表。

网友E:
就是是软件仿真的时候输入PT100的那个端口应该有个电压差值的。然后在根据简单的虚短虚断就可以分析出来。后面那个放大器就差分放大电路。相当于温度转换成电压,在吧这个电压放大了在供ADC采集。电容主要来滤掉高频杂波。

网友F(2014-12-31):
前半部分是一个惠斯通电桥,PT100作为一个桥臂电阻,本来电桥是平衡的,若PT100变化,则整个电桥平衡被打乱,电位计会发生偏移。

网友G:
仿真电路能放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