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

楼主(2014-06-18):
MDK4.72 STM32F4K库编译,显示找不到stdint.h。问题是电脑里确实搜不到这个文件,求教大虾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在工具的安装目录下搜~

楼主:
我找到文件了,可是MDK还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文件了,可是MDK还没找到

额,看options里的配置啊,看看有木有include path。。。芯片类型啊等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也不记得当时怎么解决的了

楼主:
设置了include path啊,就是把文件的路径设上,是不?怎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