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偶尔不能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4-06-18):
mx6dl, hz, IO, TI, TE

imx6dl偶尔不能启动时,串口捕捉到的信息

U-Boot 2009.08 (Jun 03 2014 - 10:45:21)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5
ta
RESERFEDmx6q `ll2: 0MHz
mx6q `ll3: 0MHz
mx6q `ll8: 0MHz
GURATIONTION INTEBFACESTATEOINITEDLoading: *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gin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gin的板子?

自己设计的板子

网友A:
这里应该是你硬件设计的问题,建议你再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