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485通信

楼主(2014-06-18):
做了一批板子,只有少部分通信正常,大部分都是时有时无。用独立的电源供电做测试,关掉电源的瞬间通信正常。通信的电路以前在其他项目中用过,可以正常通信,程序也没问题。不晓得这是虚焊呢,还是线路板上有干扰呀,想想也不可能那么多全部虚焊的呀,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关掉电源的瞬间通信正常”,什么意思?你关掉电源瞬间,怎么子来实现485的数据收发?

网友B:
这么虚幻的问题描述,只能告诉楼主 ——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查找问题浮于表面,难以发现问题原因。

网友D:
看看你的总线上拉电阻是否合适

网友E:
楼主要么上图,要么不用等了...

网友F:
没用的时候,还是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网友G:
问题明显
居然敢下结论说这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

无解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信号先

网友I:
阻抗匹配和时序

网友J:
越是稀奇古怪的问题,越是简单

网友K:
上示波器  抓波形来看

网友L:
可能是458芯片以及前段光耦的个体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焊接是损伤了458芯片以及前段光耦。公司产品维修时碰到类似问题!换光耦或485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