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stc89c单片机做u转串的芯片PL2303怎么不正常??

楼主(2014-06-18):
(无正文)

楼主:
CH340芯片啊,因为现在板子上画的是PL2303的,手头上也有一些PL2303,所以想了解有没有用PL2303成功的、、、

网友A:
放弃吧,当初不信邪,在网上找了N多驱动,最终都是死机的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当初不信邪,在网上找了N多驱动,最终都是死机的份 。

这么坑爹啊:L

网友B:
PL2303确实坑爹,我手上几块用PL2303的板子,只有一块可以在使用某一特定版本的驱动时可以在WIN7下正常工作,其余的要么插上造成WIN7蓝屏,要么就是功能不正常。在XP下面倒是基本都正常,但挑驱动,不同版本的驱动结果也不一样,麻烦的要死。后来自己焊了三块使用CH340的板子,就一切正常了。连驱动都不用装,XP,Win7都自带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确实坑爹,我手上几块用PL2303的板子,只有一块可以在使用某一特定版本的驱动时可以在WIN7下正常工作 ...

还有不用装驱动的U转串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不用装驱动的U转串芯片?

不用专门去下载安装,系统自带,反正我的台式机与笔记本都是这样。焊好板子,第一次插上去时,系统提示发现新硬件,选择自动安装,系统自己就装上了。系统没连网,说明自带了ch340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专门去下载安装,系统自带,反正我的台式机与笔记本都是这样。焊好板子,第一次插上去时,系统提示发 ...

那个是因为你装过一次驱动了啊,在插入其他一样的板子,就可以自动安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因为你装过一次驱动了啊,在插入其他一样的板子,就可以自动安装了 ...

说话很累,我相信我之前说的很清楚,如果不明白什么是“第一次插上去时”,不明白什么叫“XP,Win7都自带驱动”再怎么说都白说,所以不解释了。

网友A(点评):
谁说的XP、win7自带340驱动。我电脑win2003到7系统装了个遍(为了该死的组网课程),没见过自带的。难道你买的正版的光盘版,所以有?

网友C:
PL2303 原厂肯定没问题,但实际市面买的很多是假货和山寨货,当然不稳定。CH340就很好了!

(122)

网友D:
买的是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