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EMC试验中提到的带宽是什么意思 ?多谢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8):
楼主所指的EMC和这个分坛的EMC貌似并不是指同一个东西。

既然有带宽这个指标,那么应该是指  外部(E) 存储(M) 控制器(C)
即外扩总线

而不是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网友B:
请问是在哪个具体的测试项目中提到的呢

网友C(2015-01-10):
测试中从1GHz到3GHz,带宽就是2G。还有就是频谱分析仪中经常用到SPAN带宽,打到10MHz,比如测量范围从120MHz到130MHz就是了。不知道是不是问的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