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os管在电池供电中的压降问题

楼主(2014-06-18):
1、此电路已经证明可以实现VCC_USB和VBAT的切换;
2、问题是VCC_USB=0V,VBAT=4.06V时,空载情况下BAT-V=3.76V;并上510k电阻时,BAT-V=3.73V;请问pmos不是压降很小的吗?为什么我的电路中电池供电过程中的压降有0.4V左右呢?还不如用锗二极管更小,更清楚。
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MOS管关闭情况下,还有一个寄生二极管在,所以你测量到的0.4V压降,是寄生二极管产生的。

网友B:
栅极加个下拉电阻?
猜测栅极那边有电荷没有完全泄放,MOS没有导通,是二极管在导通。

网友B:
另一个可能是负载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加个下拉电阻?
猜测栅极那边有电荷没有完全泄放,MOS没有导通,是二极管在导通。 ...

是的,没错,昨天也加过下拉电阻,无奈把pmos的管脚 结成nmos的了,今天把修改了,但是下拉电阻没加。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栅极飘着的时候,MOS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D:
MOS管只有导通电阻这个说法。

网友E:
mos管方向反了

网友F:
我做USB和锂电切换是用附件图做的,锂电端压降小。
电流2A时,压降:85m Ohm*2A=178mV

网友G:
MOS管反了,内部二极管在导通,所以能工作。栅极应该接个大点的电阻然后接地,USB接在栅极处

网友H:
这种图搜一下,一大把,,,LZ完全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I(2014-11-01):
引用 网友F:
我做USB和锂电切换是用附件图做的,锂电端压降小。
电流2A时,压降:85m Ohm*2A=178mV ...

方案好,单元件就不好买呀!!!淘宝都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