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dz60 spi读2片max6675,其中一路不好使

楼主(2014-06-18):
引脚电路如图,max6675的so和sck是连一起的,用不用的引脚来控制cs。
问题是:cs2=0,cs1=1时候能够正常的读出来热电偶的温度数值。
但当cs2=1,cs1=0时候就读不出来,用表测量cs1的引脚电压1v多点。其实就是单片机的cs1引脚输出不对。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我把cs1换到PTG3后,不同片选时候电压都是对的,但两路都不能读回来温度数值了。so引脚读不出来数据。奇怪死了。是不是与PE口那几个引脚的第二功能有关系呢?

程序如下(开始能正确读第二路的温度,程序应该没有大问题)
uint R_MAX6675(uchar abc)//
{
  uchar i,TongDao;
  uint wd_data;

  MAX_SCK=0;DelayNS(10);
  TongDao=abc;
  if(TongDao==1)
  {
      MAX_CS1=0;
      MAX_CS2=1;

  }
  else if(TongDao==2)
  {
      MAX_CS1=1;
      MAX_CS2=0;

  }
   else
  {
      MAX_CS1=1;
      MAX_CS2=1;

  }
DelayNS(10);

  //15
  MAX_SCK=1;DelayNS(10);
  MAX_SCK=0;DelayNS(10);

  wd_data=0;
  //14~3    0-4095  0-1023.75c 温度值=1023.75*转换后的数字量/4095
  for(i=0;i<12;i++)
  {
    MAX_SCK=1;DelayNS(10);

    wd_data = wd_data << 1;
    if(MAX_SO==1) wd_data++;

    MAX_SCK=0;DelayNS(10);
  }

  //2
  MAX_SCK=1;DelayNS(10);
  MAX_SCK=0;DelayNS(10);
  //1
  MAX_SCK=1;DelayNS(10);
  MAX_SCK=0;DelayNS(10);
  //0
  MAX_SCK=1;DelayNS(10);
  MAX_SCK=0;DelayNS(10);

  MAX_CS1=1;
  MAX_CS2=1;

  DelayNS(10);
  return wd_data;
}
/////////////////////////////////////////////////////////////
uint www,xxx,ii,jj;

  //制冷温度

        www=0;
        for(ii=0;ii<25;ii++)
        {
           www += R_MAX6675(1);
        }
        ZLWD=www/10;//cs1=0,cs2=1时候

   // //制热温度

        xxx=0;
        for(jj=0;jj<25;jj++)
        {
           xxx += R_MAX6675(2);
        }
        ZRWD=xxx/10;//cs1=1,cs2=1.时候

网友A:
你好,楼主!
没看到电路啊,你检查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
没有看到你提到的CS1\CS2到底连接的芯片哪个引脚呢,所以不好判断是否为该引脚问题。
只看到你提到把CS1改成PTG3后又出现新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
建议你将这个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