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29 DISCOVER 中LCD为何要加一个SPI口驱动?

楼主(2014-06-18):
STM32F429 内置LCD控制器,为何要加一个LCD控制芯片?

楼主:
这个LCD控制芯片的作用是什么?从电路分析,它是接成串口模式,D0-D17还是MCU 直接输出的。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驱动液晶的。

网友B:
集成LCD控制器降低整机成本

网友C:
能够很方便的设计控制思路,同时也降低了显示的成本。